dell 4010 小花,进系统黑屏,电流 2A 多,不插电池

楼主(2015-07-23):
(图片)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遇到过的参考下,盲目bga,不喜欢这么干,目前已经好了,虽然加焊好的

网友:
花成这样,估计是显卡和内存的可能性大了

独显的机器,也会因为内存花屏

我也想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去测(用表和波)。

网友:
我修过了一样的故障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基本量不出来的,只有试着修显卡,不行就是显存

网友:
这中故障,我一般都是先换内存   ,然后再是显卡和显存,最后换

网友:
我修个这个 竟然用了2天挂了 刚才又给加焊了一遍   测温度正常  他竟然一天用10个小时

网友:
先试着加焊下显卡,不行应该就是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坏了
换掉OK

网友:
M4010A卡通病

网友:
N4010显卡很容易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