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掉电

楼主(2015-07-23):
手上有一台G480  板号LG4858  MB的本子   开机掉电
断开R3416 就不掉电了   是哪里问题啊

Lenovo G480 11252-1 .pdf

网友:
左边这些电路问题。

网友:
断开后 imvp_pwrgd这边有3.3V   出CPU电压了

网友A:
是R3614,  是不是集显电压没出,你看下拔掉内存掉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R3614,  是不是集显电压没出,你看下拔掉内存掉不掉电,

拔掉也一样的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跑到多少掉电的。

电流跑到0.3几 就掉了      断开R3614    就不掉电了  测CPU电压有1.1v      电流0.5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南桥吗

网友D:
刷一下BIOS,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一下BIOS,可能是桥的问题。

BIOS刷了 也一样

网友E:
查S3信号和IMVP_PWRGD信号,如果断开就不掉了,应该是其中一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这是后载的问题吧   桥都出信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S3信号和IMVP_PWRGD信号,如果断开就不掉了,应该是其中一个信号不正常

S3断开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跑到0.3几 就掉了      断开R3614    就不掉电了  测CPU电压有1.1v      电流0.5

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断开后  主要的大电压都有   平转平的也有     小电压就没测了

网友:
1.1V U电压不对

网友:
就去了CPU供电芯片  其他地方没有装元件的

网友F:
后极拉低前极,SYS_PWROK这一路有问题,到桥的。断开R3614,打下SYS_PWROK的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极拉低前极,SYS_PWROK这一路有问题,到桥的。断开R3614,打下SYS_PWROK的对地值。

sys——PWROK对地阻值有760

网友:
少PG 信号吧

网友:
后继电压没出来

网友:
厉害,可以,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找到问题还不好修吗,顺藤摸瓜

网友:
你这个SYS—PWROK 区桥之后  不是该开启后级的一些电压吗?  会掉电  估计就是后级有电压没出来 你看下时序 SYS_PWROK 出来后该出什么了

网友:
看卡BG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G:
搞定没我也遇到了

网友:
后载电路有问题   ,缺少电压

网友:
好信号的问题啊  差这个型号的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定没我也遇到了

搞好了么     搞好了分赏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后极拉低前极,SYS_PWROK这一路有问题,到桥的。断开R3614,打下SYS_PWROK的对地值

网友:
再往后面断

网友:
修好了吗 ,分享下

网友:
应该有电压没有出啦,看PG信号都有没有

网友:
桥  幼儿没有换过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的,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我的是到09a降到0.33a,现在是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要确定是缺电压还是短路呀

网友:
楼主换个U试试啊

网友:
短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学习,修过也忘了

网友:
求bios同问题,谢谢了

网友:
掉电没什么好方法
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掉电这问题不好修,我最愁了。

网友:
不太明白 学习

网友:
后级电路有小元器件短路的吧,仔细找找

网友:
很明显缺电压 啊 上电用示波器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