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 T4 的二极管 可以 用 哪种代号的 二极管 代换 有 ...
代号 T4 的二极管 可以 用 哪种代号的 二极管 代换 有谁知道啊

楼主(2015-07-23):
这个
二极管
的负极连接 一个OB3350CP 的 GATE 脚 正连接 一个MOS管的G 级
连接

网友:
如果是二极管可以随便代替,主要看它的用途啊,

网友:
LED 升压电路中的 ON/OFF 这个开启信号 是瞬间 高电平 还是 持续高电平 ?那个T4 二极管在后级电路。 暂且不管他。 按下 开关键, ON/OFF 这个电压 升到4.46V 然后 就低电平了。升压芯片的供电脚由13V 掉到 1.8V左右,没有背光了

网友:
gate是驱动输出脚,到g级的二极管是用来保护用的。应该还并联了一个100欧姆内的电阻,T4 标准的是1N4148

网友:
1N4148W t4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 ... 7-PR492-PR501-PR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