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4H BIOS板号K43LY 5.0显卡216-0809000 8显存IO IT8572E 南桥HM65 板载I3CPU

楼主(2015-07-23):
X44H BIOS板号K43LY 5.0显卡216-0809000 8显存IO IT8572E 南桥HM65 板载I3CPU

X44H BIOS板号K43LY 5.0显卡216-0809000 8显存IO IT8572E 南桥HM65 板载I3CPU.zip

网友:
有台不开机的X84,也是K43LY,刷这个BIOS试下行不行

网友:
正需要验证下

网友:
我的固定时间掉电重启

网友(2015-10-06):
也BIOSL能亮吗

网友:
没分了,下载一个还扣两次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触发的,刷完不触发了,这BIOS咋回事?

网友:
下一个 试试

网友:
有没人验证过 说句话啊·

网友(2015-11-08):
待机 0.067    3.3V  有   5V有1.7V   开关有3.3V    BIOS  有3.3V    不触发

网友:
正修台这机器,内外都无显,键盘受控,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不变,换了显卡也一样。楼主的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电流跑1.1多就不动了,刷一个试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个 收藏起来希望能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