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1有时开机又是不开机经验分享

楼主(2015-07-23):
机器型号:E531
故障:有时候可以开机,有时不开机,基本上都是不开机。
电流:电流到0.9马上掉到0.3
维修过程:把U6 4M的BIOS备份出来再原样 E530 U5

网友A:
那和你直接加焊BIOS芯片是同一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和你直接加焊BIOS芯片是同一效果

这根被就是两码事。

网友:
不知是否集显,这机子专出这问题,是通病。

网友:
集显验不行,问题一样。

网友:
BIOS爱坏的

网友:
刷出来再刷回去就可以了,难道是bios失效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能解释下为什么呢?

网友(2015-09-03):
为什么呢?好奇怪

网友:
能否说一下,这是为什么呢,什么都没弄,重新读取刷写就可以了

网友:
对芯片重新编程了,读取不会出错了

网友:
我的e530现象也和你一样,不过,刷过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呢

网友B:
确实弄好了!   可惜加不了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弄好了!   可惜加不了分了,

分哪里去了,我已替你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弄好了!   可惜加不了分了,

加不上了,帖子超过360小时了

网友:
我和楼主遇到相同的问题,不过没有搞定啊,

网友:
天天看楼主的经验贴,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