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笔记本自动重启

楼主(2015-07-23):
【戴尔M5010笔记本自动重启】
笔记本的具体故障是:笔记本开机进系统运行程序都正常,单用电池的时候点击关机也是可以正常关机的。但是单用适配器或者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时点击关机,关机后电脑会自动重新启动!
系统是Win7的,检测过确定不是系统的问题。还试过进入BIOS后直接按关机键,这样关机后也会重启!温度刚刚做过的【六十多度,风扇改成常转了】

麻烦懂的朋友们帮忙分析下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情况的自动重启,谢谢...

网友:
换个适配器看看

网友A:
查外设、开关、CMOS电池有无电,刷BIOS。

网友:
来学习的,我也碰到了,

网友:
换个适配器试试

网友B:
查隔离保护电路  用可调电源试一下,若不重启,电容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外设、开关、CMOS电池有无电,刷BIOS。

外设和开关全部都拆了还是一样的,所以与外设和开关没关系。CMOS有电的,也把电池拔出来放电试过了!
至于刷BIOS,客户现在机器的BIOS已经是A12最新的了。在官网没有比这个更新的了。。。

网友:
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与适配器无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隔离保护电路  用可调电源试一下,若不重启,电容的可能性大些

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与适配器无关...

保护隔离电路:能详细说说你的思路吗?谢谢...

网友:
EC的问题 或者 检测电源有问题

网友:
对于这种自动重启的情况还有其他思路吗?麻烦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至于【保护隔离】我个人感觉不大可能引起这种自动重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只是控制适配器或者电池产生公共点电压而已!而这台机器无论是用电池还是适配器都能正常触发的,所以与保护隔离关系不大。

因为一时没思路了,所以麻烦高手们一起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可调电源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与适配器无关...

保护隔离电路:能详细说说你的思路吗?谢谢...

我自己的学习总结,像这种问题就要看电路图,测试MOS 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  最好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刷BOISB不行就换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