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X500大屏电脑高压板的开启和亮度调节波形

楼主(2015-07-23):
东芝X500大屏电脑高压板的开启和亮度调节波形
这两个图,分不清哪个是开启哪个是亮度
开启一般都是5V,应该是平直的波形吧,为啥这两个没有一个平直的,大家遇到过吗
这个电脑现在有偶尔背光不亮的现象

网友A:
冷眼一看以为是滤波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眼一看以为是滤波不良呢

不知道,搞不懂

网友:
直接拆哪  哪里找个电源补上

网友B:
开启 一般都是3.3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 一般都是3.3 吧

是啊,我把高压板拆掉,开启脚电压就是平直的3.3V,装液晶显示器上的通用两口高压板也是平直的3.3V,装上笔记本通用单口高压板开启脚就变成上面两个照片中的波形,但用万用表测电压是3.3V,难道示波器不能用?

网友:
开启看电压就可以。看波型没有意义、又不是什么反馈信号耦合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负载能力差或后级负载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C:
测量这个有必要用示波器吗?装B还是怎样?
开启电压是 3.3V ,亮度调节电压是0-3.3V。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这个有必要用示波器吗?装B还是怎样?
开启电压是 3.3V ,亮度调节电压是0-3.3V。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
我是测量开关管的控制端,捎带测量开启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