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液晶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楼主(2015-07-23):
        一台AOC液晶显示器 型号:TFT22W90PS 问题是显示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就黑屏黑屏后指示灯还是蓝色, 重新拔插下电源线又可以显示 拆开显示器  没发现有电容爆 量电压 12v 5v电压正常 无跳变 不是灯管的问题我外挂的好灯管也是十几分钟就黑了,目测电源板没问题  现在没招了 所以发帖问下大家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   求解    求指教 还有哪里会引起这个故障啊

网友:
补上几张图

网友:
会不会看电路图啊

下载来。。跟着时序走

然后在慢慢测各电阻  电容 的阻值

网友:
看看黑的时候是不是控制拉低了     用通用板点下  看看行不行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高压电路,特别是高压线圈有可能,,,

网友:
线圈  灯管

网友:
  按照你说的话电源板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就最有可能是高压板坏掉了。

网友:
代换高压板,测驱动板上面的电容正常 不正常时的电压

网友:
下次再黑的时候测下电压,注意下高压

网友:
电源板或高压板的故障,单从外观是无法确认的,查5v12v供电是否正常,或改板逐一排查

网友:
灯管和和高压看过了没有?

网友:
关键黑屏的时候开关收不收控制,受控制这种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吧

网友:
还是电源板~我估计

网友:
灯管问题,你不能用通用稿压条去测试灯管  ,通用高压条是强至性电灯   只要灯管没有断都可以亮的     显示器一般情况用十几分钟 或这几个小时都是灯管引起的   前提 是LCD的显示器

网友(2015-09-03):
是灯管的事,我刚接了个一样,上面灯管坏了一个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先试试,不行在考虑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