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坏吗

楼主(2015-07-23):
短接开机针,,能开机,,再短接开机针,不能关机,绿线一直0V。。按开关跟不按开关,南桥发出上电允许的信号脚一直为3.3V,没跳变,IO上电请求脚有跳变,按开关,南桥跳变应该由0V变3.3V吗,显示器不显示,一直提示检测信号线,我换过显示器跟线,排除显示器跟线问题,   是不是南桥坏了,,求大家指教        IO是华邦W83627DHG     南桥82801GB    跪求大家帮忙

网友:
GB桥发热都比较爱坏的,

网友A:
最好测试一下 io和南桥

网友:
你摸哈看烫不烫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测试一下 io和南桥

我测过,南桥没跳变一直保持3.3V   IO有跳变     南桥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过,南桥没跳变一直保持3.3V   IO有跳变     南桥坏吗

io输出到南桥有跳变吗

网友:
SL400独显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输出到南桥有跳变吗

有跳变,3.3V-0V3.3V   但南桥保持3.3V不变,短不短接开机针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跳变,3.3V-0V3.3V   但南桥保持3.3V不变,短不短接开机针都是3.3V

南桥是不是 按开关前0V,按开关后3.3V

网友:
不算好烫,南桥到IO一直保持3.3V   正常0V到3.3V吗

网友:
换个io试试嘛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坏了 最后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