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DDR3内存维修

楼主(2015-07-23):
笔记本 三星2G ddr3 12800内存点不亮,256B SPD芯片数据能读,但只能写后一半128B,前面128B不能写。从坏LED屏上拆下相同码片,换上去,读写正常了,但内存仍然点不亮,感到奇怪。难道除了SPD芯片坏还有别处也坏了吗?找了一根好的笔记本三星2G内存做试验,重新刷写SPD后仍然是好的。附上SPD读写神器。

网友:
SL400独显BIOS

网友:
  现在内存也能修了吗?

网友:
这工具不错啊  有空也弄个

网友:
呵呵 这都行呀

网友:
能不能把这个详细的图发上来,。谢谢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老大共享一下制作方法吧

网友:
你这神器DIY的?还是淘的呀

网友:
求DIY详细过程啊

网友:
大伙都要啊

网友:
这个牛逼呀

网友:
内存 你也修  人才啊  我们这里都不修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牛人   敢想敢干 佩服佩服

网友A:
只要4根线,3代内存槽上200脚,202脚数据,对应编程座,5和6脚,199脚对应编程座8脚,3.3V。地线对应编程座4脚, 2代,195和197脚对应5和6脚,199对应8脚3.3  地
编程器选搜索24开头

网友:
我们这金士顿终生质保   这个用不上

网友:
不知道修内存还要什么工具,闲的时候也可以搞一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4根线,3代内存槽上200脚,202脚数据,对应编程座,5和6脚,199脚对应编程座8脚,3.3V。地线对应编程座 ...

你这个很完善,全封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