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开机不亮

楼主(2015-07-23):
我的DELL N4010开机不亮,第一次都 可以开机。第二次就不能开机,电流到1.2左右。不跳转。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有没有报警声

网友:
是AMD的CPU吧,,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BIOS是容易出问题,换个再刷

网友:
试试干桥了。

网友:
估计BIOS 或者显卡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
换BIOS新片

网友:
这机器桥爱坏,换个二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每次都第一次可以,第二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