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本人小白一个,请问下面这种情况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5-07-23):
手机是斐训阅丰2S电信版,我有两个主板,首先声明不是刷机的事,一个开机后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死机然后自动重启,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声音,喇叭肯定是好的,我怀疑是功放芯片有问题,另外一个是开机无法进入系统,系统坏了,但是能进RE刷机模式,但是进去之后屏幕就显示成那种方格状,看不到字,只要花花绿绿的方格,按音量键上下的时候,方格也跟着移动,我怀疑是字库的事,谁能告诉我,这两个板子,到底是什么坏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话?

网友:
楼主会不会看电路图

按时序 走

一 一排除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有道理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