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解决LG屏LP140WH4 显示三块图形错位通病, 刷u21。附资料。

楼主(2015-07-23):
LP140WH4 显示错位解决 刷 u21.zip (293 Bytes, 下载次数: 93)

网友A:
楼主在提供一下显示三块图形错位故障图就更OK了  感谢提供程序 谢谢

网友B:
图像怎一个错位法?

网友:
建议上个故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提供一下显示三块图形错位故障图就更OK了  感谢提供程序 谢谢

没有遇到过吗、? 遇到了你就知道了  不需要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像怎一个错位法?

没有遇到过吗、? 遇到了你就知道了  不需要图 ,   分三块  右边的图像到了左边,中间的还是在中间,

网友:
三星的三基色不重合如何搞呀,谢谢

网友:
屏上还有程序啊,以前一直不敢动屏的,屏的问题一般就放弃了,下次遇到还得多研究下啊

网友:
逻辑板的程序导致的

网友:
到现在都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 收藏了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又是通病吗

网友C:
刚接了个一样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接了个一样的试下

需要把U21取下来刷哦  直接用刷屏的线 刷不到U21

网友D(2015-08-22):
我来给你们一张效果图吧 我接的这个本子就是这个毛病  分屏 3段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效果和你遇到的一样吗。别问我叫什么  现代版《雷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给你们一张效果图吧 我接的这个本子就是这个毛病  分屏 3段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参考效果和你遇到的一样 ...

是不是用我的方法解决的、?

网友:
有图才能印象深刻..........

网友:
感谢分享 碰到就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