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求助啊,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5-07-23):
接到手上拆开裸板点,电流只能上到0.15,。出来一个内存1.5v供电,跟一个1.05v。这个是i系列三代的,我想问,到底应该先出独立显卡供电呢,还是cpu供电,vccsa也没出,应该先出那个啊?有没有时序啊,给来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独立显卡供电受不受显卡的控制啊,照哪里修啊。保护隔离那块都没问题,
独立显卡供电跟vccsa应该先出那个?

网友:
CPU供电应该在显卡的后面。。个人感觉。

网友:
应该是先出显卡供电,最后出cpu,个人见解

网友:
先查EC的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少电压啊很明显

网友:
还是要近时序来查好点

网友:
独立显卡供电跟vccsa应该先出那个?

网友:
CPU最后出来    必须的!!

网友:
这个很有可能是3V5V后继输出有问题,有些图纸有那张的时序看看,通过追查也能知道谁先出来

网友:
好像本本维修社区首页有这个时序

网友:
一般是1.8 1.5 1.05 显卡供电。这些都差不多同时出来的然后是CPU供电

网友:
显卡供电和SA供电。  实际上修起来基本不用讲先后。  2个都按着常理来修。
等内存。 桥  显卡。SA ,供电出来了。  BIOS正常了。 桥没有问题,  才会出来U供电。

网友:
先出显卡再出VCCSA代理电 压供电,再CPU

网友:
没电压就去查条件啊 SYSON先出 SUSP#后出 自己查查 是那个控制的电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