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398进液

楼主(2015-07-23):
前天接了一台苹果A1398笔记本,进水的。给客户报好价格后 一直到现在才给我答复。今天把进水的地方清洗了下,本来就进水的地方不是很多。2小块地方。一块在电源接口上,一处在电池接口旁边。电容发白,清洗好后,接上电源自动开机。但是开关能用,屏幕就是显示充电,等下就自动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希望高手给点思路。我现在一直没有搞明白屏幕显示充电是什么故障,电源换了,进水不是很厉害。

网友:
换主板就好了啊

网友:
苹果本来就不好修  进水更难了

网友:
进水的范围不大
再说我们是维修,老是换板也不是办法呀。

网友A:
能显示充电,说明大部份电电路是好的,应该只是硬盘的加载问题,查硬盘接口电路与桥的硬盘模块条件是否完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充电,说明大部份电电路是好的,应该只是硬盘的加载问题,查硬盘接口电路与桥的硬盘模块条件是否完备 ...

硬盘也有进液,但是充电指示灯是不亮的。还有就是用电池不开机,插上电源和电池才能开

网友C:
苹果有的机型不加电池自动开机很正常,还有描述不是很清楚

网友:
苹果新款机器1398不加电池不开机,可以用短接法去掉电池,单独用电源开机

网友:
苹果电阻本来就小进水腐蚀都看不出来 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也有进液,但是充电指示灯是不亮的。还有就是用电池不开机,插上电源和电池才能开

适配器能开机充电电压也就是公共点正常,问题应该是电池的放电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能开机充电电压也就是公共点正常,问题应该是电池的放电回路,

哎,现在是万分无语,就是用适配器和电池会自动开机 但是屏幕上面显示的是充电图标 大概在5秒钟掉电 再开机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有的机型不加电池自动开机很正常,还有描述不是很清楚

现在的这个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咋说了 哎 语言表达能力不行吧

网友:
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下,有可能是电池故障呀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结合图纸和点位来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苹果机器进水短线多  查图纸慢慢搞 还是可以搞好的

网友:
电源接口进水严重,虽然已经清洗好了,但是充电灯不会来。我打算订个接口过来试试。有结果跟你们说下

网友D:
进水的笔记本注意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的笔记本注意断线

就是电源接口进的比较严重,已经发霉了。其余的地方只是轻微发白,都是一些电容上面。关系不大

网友:
各位,电脑已经修好了。是电源接口问题,换一个就好。而且这个机器必须要插电池和适配器一块才能开机。电池如果没有电,开机就显示充电。必须要等到电池充到一定标准才可开机。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能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