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联想G475

楼主(2015-07-23):
今天乌云密布啊 大暴雨啊  一个客户揣着一台G475在怀里 冒着雨杀到店来 说是不能开机了    我插上电源 .0001  不能触发  拆机——当把C壳掀开的那一刻 我的心是各种开心各种兴奋   原来是进水啦  目测一下主板之后 给客户报了350 客户同意修了  这是进水部分   板号是la-6755P   刚好就进水到待机芯片 打开图纸看到型号是RT8205E 天啊 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   上了下迅维网 有人说可以跟51125待用 载了个51125的PDF 跟8205E对比一下引脚定义 哎哟我去 一样呀
   洗完板处理周围进水的元件后 发现16脚VIN已经发黑了 脚也烧没了 测了3V5V的电感 5V只有80多了 3V180多 啥也不考虑了 拆下芯片阻止200多了 换上51125 从公共点飞一根线到51125的16脚(VIN)   再测测量3V5V电感 3V183多 5V230多  OK OK 上电 待机0.01  按下开关 我擦 跑到0.38 停在那边了 顿时傻眼了 心里有千万只草泥马经过  没法了 测各大电感  发现都有电~~我去什么鬼  后来看了下 CPU 我去 原来是AMD  AMD开机时序应该是有个1.1V的电压 实测PL501还真没有 再测这个芯片的供电脚 。。只有2V 触发之后0V 看来是有短路的地方 一路追查供电+5valw, +5valw经过U41转换+5vs 测了+5VS的对地值 只能下0008  看来是短路的 就用传说中的烧鸡大法烧 摸到声卡芯片发烫 果断拆掉 再测+5vs 阻值正常473     上电 电流齐刷刷的跳到0.6 亮机了 这个机器是板载CPU所以电流比较小 此机器修复到此结束  写的这么多 我就是为了分数啊  everybody动起你们的小手来  对 了 另外在共享一下图纸给你们 联想G475 LA-6755P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奖励。声卡拆下来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不错,加分奖励。声卡拆下来就不管了?

那怎么可能 留下来订声卡了 我只是想表达亮机了

网友:
确实挺好的 加分

网友B:
我想问下那个+5VS短路了应该用多大的电压烧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那个+5VS短路了应该用多大的电压烧鸡呢

千万不能超过5V 2A左右

网友:
思路不错  烧鸡法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主的贴子写的很好.思路也很清晰.给个评分了.

网友(2015-09-17):
和我修的一台机,故障一模一样,供电芯片和声卡都坏了。另一台CPU桥坏了,就没有修了。

网友:
这价钱给力     我们这里100都喊好贵好贵  无法做了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要着急上电

网友:
遇到过这机器,也是进水的,供电芯片全烧光,声卡倒是没坏

网友:
进水机器主要是要细心。

网友:
又学习了、AMD 开启供电 需要 1.1

网友:
仁宝的进水都还算好搞的 要是来个没点位没图纸的华硕那就坑了 真正的郁闷

网友:
呢应该高兴是仁宝的班子,要是华硕的板子那,唉

网友:
谢楼主我
来学习了了

网友:
不错哈,,楼主电路学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