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60 版号是07241-3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7-23):
电流上到1.7,有一次明显的跳变。之后跳变不太明显。
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这个现象有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1.7差不多应该开机了,可以外接试试,还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1。7有没有这么高的电流啊这个机

网友:
应该接个外显,如果能显就是查屏,如果还是不显应该查一下显卡,或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