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报警5声

楼主(2015-07-23):
是coms电池没装或者是没电

网友:
维修经验?还没遇到过

网友:
我旁边的张师傅说对

网友:
遇到过读卡器芯片坏了的

网友:
没见过5声的    7声的比较多

网友:
COMS电池没电引起的吧。

网友:
遇到几个了 5声就是COMS的问题或者RTC电路

网友:
DELL 不装电池就这样

网友:
原来如此,我还 以为是什么毛病呢

网友:
以前都是桥的问题报警

网友:
时钟错误!!!!!

网友:
电子怎么会没装的,是客人自己卸的?

网友:
大部分是没电了小电池

网友:
键盘问题好像也是五声吧

网友(2015-08-25):
刚遇到个  等会看看是不是小电池没电

网友:
你可以 说 RTC 没电了, 这样维修以后还可以做

网友:
这个就不好修了啊

网友:
有没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电池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