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0Swh液晶显示器维修手册(系列十)

楼主(2015-07-23):
继续提供 e2250液晶系列型号的图纸

上图:自行选择下载

网友A:
这个是液晶屏的电路吗

网友:
这图纸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液晶屏的电路吗

主板 驱动加上升压班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驱动加上升压班的图纸

虽然没有液晶屏的,还是要感谢你,通过你的线路图启发我把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