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待机显示0.02 显卡是短路吗

楼主(2015-07-23):
hp g6 待机电流表显示0.02 开关键上无电压 开关板上有3.3v  显卡电感对地短路 后面电容拆了还是短  烧鸡显卡热是显卡坏了吗强制开机cpu有供电 显卡没有   自己的电流表 短路灯 闪闪的

网友:
笔记本你是怎么强制开机的?

网友:
G6版号是多少啊?

网友:
?0.02待机主办竟然后3v,显卡。。。

网友:
显卡挂了,赶紧换吧

网友:
笔记如何强制开机啊,你的待机大要么有供电提前出来了,要么就是短路,好好测测啊

网友:
百分之80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