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S410IG机器LID_SW#信号???

楼主(2015-07-23):
求助方正S410IG机器  版号 M74T0  LID_SW#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高还是低。。怎么图纸上面这个信号上啦电压是3.3V 。这个电压在待机的时候都没出来  。来个高手给分享哈 蓝天代工的主板

网友A:
你板子是什么问题啊,不触发吗

网友:
板子什么问题  修好没有

网友:
待机时就有3.3V的

网友B:
实在不确定的情况 就查查看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是什么问题啊,不触发吗

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确定的情况 就查查看有没有上拉电阻

有上啦电阻 。但是上啦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没有

网友:
我的板子现在是低啊  。。所以很郁闷 上啦电压也没有   。

网友:
那位师兄有这个板子帮我看看这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到底是高还是低。关键我这个机器的上啦电压在待机的时候没有。这个待机电影是VDD3通过开关管转换出来的 。开启信号和内存电压的开启信号一样  。

网友:
LED_SW#是休眠开关信号,有3.3V电压才正常。
如果没有电压说明是休眠状态,机器不能启动或启动没有背光。

网友:
楼主 你把休眠的拆掉 看看

网友:
不触发不是那个问题吧

网友:
待机时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LID_SW#一般情况下有“#”的是低电平工作。现在你先别管是低还是高你先拆出休眠管让它有3.3V看看能不能触发,能触发说明是休眠管问题,如果一样不能触发,说明不是这个问题另有其它原因引起。

也就是待机时人为制造LID_SW#在低电平0V 和高电平3.3V状态下触发试试。

网友:
应该有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