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短路怎么查啊

楼主(2015-07-23):
一块V星A55M-P35的主板不跑码,测试卡复位和时钟灯都不亮。5V 对地只有500欧,对比同型号的5V对地是2K。内存槽边上的为内存供电的场管D级只有4.5V,S级1.5V。正常的主板5.2V。

网友:
这板还没有1.1的桥供电,桥供电是由358控制两个场管产生的。原因好像是UP7707M5-00这个IC的5脚没有1.2电压到358的3脚,UP7707M5-00的1脚和3脚都是3.3V。

网友:
看着我头晕晕了, 500多值不正常, 2K那是不是无穷大了,

网友:
我是两块同样主板对比的。。红笔接在ATX接口的5V那里,黑笔接地500欧,同型号那好的那一块是2000欧,我想坏的这块5V应该有点微短路。因为短路或漏电把内存供电的场管的D级电压拉低了,只有4.5,正常的是5.2V。我现在是找不到哪里短路或漏电。

网友:
看来台式机要加强学习啊,都不会

网友:
你觉得短路就烧鸡啊

网友A:
表笔打错了!红色接地

网友:
烧鸡大法,只能烧没别的办法

网友:
什么是烧鸡大法?新手请教。

网友:
看的头晕晕的   高深还是没表达清楚

网友:
500欧姆怎么不对了。。。?

网友(2015-09-12):
5V电源处接个小电压电源,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2015-10-15):
引用 网友A:
表笔打错了!红色接地

你是付学费老师教的,打阻值必须双向更有意义。

楼主测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