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显不亮

楼主(2015-07-23):
手上有一片C61S-L主板,集显正常使用,独显用不了,换了显卡也一样,显卡供电也正常,插槽都清理过,怀疑桥问题,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分享一下

网友:
加焊桥嘛  集显能用的前提下或者更新BIOS

网友A:
请先测量PCIE插槽的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测量数据线是否正常,如果以正常加焊桥。

网友: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网友:
独显不亮,,12V供电OK?

网友:
AMD的直接旱桥英特的测电压复位始终是否正常

网友:
数据线   电容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先测量PCIE插槽的时钟、复位信号是否正常,测量数据线是否正常,如果以正常加焊桥。

支持版主的说法,不要动不动就去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