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针打机 不进电 维修

楼主(2015-07-23):
拿到手上不进电,测量保险,是好的。
不管了 插电看看,大电容306V正常。
测量后级输出,均为0V,测量肖特基二极管,都是正常。
测量开关管,是好的。
找到开关管的G级 相连接的是一个三极管(忘记拍图片),拆下来测量是好的。
都是好的怎么会不进电。
没办法了。后来拆下后级的电容来测量,能充放电,是好的。
再次上电,能听到电流高频的咆哮声,猜测是不是 瞬间上电了?
把表笔先放好,测量电容上的电压,开电源,有电压50V在下降。说明通电管子都是好的,问题应该出来反馈系统。
这下好查了找光耦相连接的TL431.居然没有,是几个三极管。好吧 测量,三极管是好的。直接更换光耦,上电,有稳定的电压。修复完毕。
罪魁祸首的两个光耦,上图。赶时间只拍了一张。

网友A:
楼主知道光耦好坏是怎样判断吗?

网友B:
是中间贴纸下面面的两只光耦吗,431要不要一起换的啊,然后就是光耦代换有没有型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光耦好坏是怎样判断吗?

测量过管子,电容,肖特基,三极管都是好的,在通电瞬间后级电容有电压下降,猜是反馈线路问题,手上有光藕,直接换了就是。
这个纯属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中间贴纸下面面的两只光耦吗,431要不要一起换的啊,然后就是光耦代换有没有型号的啊

这个是没有看见431只有几个三极管。就是那个贴纸下面两个光藕

网友:
遇到电压不稳定,没有输出,换光耦有时真的手到病除啊。

网友D:
这块板是EPSON哪个型号机器上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过管子,电容,肖特基,三极管都是好的,在通电瞬间后级电容有电压下降,猜是反馈线路问题,手上有光 ...

这不是运气,这是排除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是EPSON哪个型号机器上面的啊?

63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光耦好坏是怎样判断吗?

最近看到一个帖子是说在板测光耦阻值判断好坏,但是测试过几块板同帖子说的不符

网友:
光耦是经常坏的,学习下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一台,电压时有时无,看来也是这个问题。借鉴了

网友:
还是看到后级有输出且在下降,而反推是反馈系统有问题的逻辑是正确的
这才是楼主的精辟、厉害之处

网友E(2016-01-08):
楼主的检修思路不错,刚开始没有电压,后来怎么就有不稳定的电压了。不明白。检查反馈系统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检修思路不错,刚开始没有电压,后来怎么就有不稳定的电压了。不明白。检查反馈系统是正确的。

把表笔先放到测量点上,有电压出来,马上降了。类似于保护。。。
之前是 先接通电源在去测量,就没有测到有电压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正确啊,看来经验不少

网友:
先把表笔放到测量点,然后再通电,可以测到有电压,然后再下降?

楼主的思路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