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大招后秒杀几天修不好的冷机不开机dell1526

楼主(2015-07-23):
刚开始接到这台机子客户说上家修过修不好,然后向我演示了一下要预热10几分钟才能开机的结果才肯走,我知道他是在误导我,所以没去想他的意见但是试了大部分方法后只好又回到他给我的误导.

  下面开始正题,dell  inspiron 1526我拿到机器跑码后停留在1.5a不显,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我只好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拆开发现是集显赫北桥一起的,这下简单多了,但是仔细看已经加旱过, 所以先排除北桥的问题,直接测周围的电阻,找了一张差不多的图纸,发现北桥旁边一个供电电阻阻值不一样,直接换掉,开机好了,但是过了半个小时我再开又开不了了, 然后我换了内存 ,又亮了,再等半小时开机又不显了,换cpu还是一样,然后我再找了下北桥的复位,时钟,pwrgd,等等都正常 无思路一天已经过去,第二天 把北桥重新植球结果一样, 刷bios结果一样,于是我准备开大招, 先把内存插槽加旱,cpu插槽加旱,试机都是刚上去能显,多试几次能显,半天后就不能显了,

无赖之下订了一块北桥 5分钟之后送到,速度倒还是挺快的,换上,结果 还是和上面一样,最后我直接开大招把bios电池取下来测了一下,泥煤,   xxx,电压2.25, 我想大家知道结果了, 随便换了一块电池好了.     所以只要准备不行  上去就直接开大招就ok了.

网友:
没看明白,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造成这现象的。是这样你的大招也太大了!·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com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发帖建议加权限

网友:
北桥旁边一个电阻 不对?

网友:
最基本的没有查,误导了

网友:
我的维修习惯就是先测下小电池。

网友:
我的意思是 冷机不开机的检查步骤   都该查那些地方ok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冷机不开机的检查步骤 都该查那些地方 还有内存槽 和cpu插槽不是谁都能动的

网友:
呵呵,搞了半天原来是COMS电池在作怪啊,吓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冷机不开机的检查步骤 都该查那些地方 还有内存槽 和cpu插槽不是谁都能动的

我的意思是 小毛病和通病 发帖要加权限 不然 长期让客户看到了 大家都混不下去 了

网友:
吓我一跳 以为啥大招呢 要是我的话绝对秒杀  因为我有个习惯 不管什么机器拆机第一件事就是量电池电压 呵呵

网友:
这机器尼玛太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