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迅维高手们,帮我看看HP510的掉电问题呗!

楼主(2015-07-23):
  英业达代工的HP 510 触发不显,全部拆出后,插不插内存,电流都到0.51,只插内存其它都裸着 电流到0.26,
  其它所有的电压都正常都已出来,查了下论坛,前辈们修的这个板有通病,无CPU供电,换了CPU供电芯片就好了,但我这块有CPU电压,
   我试过换CPU,换内存,刷BIOS,加焊南北桥,故障都依旧,就这个板子今天搞了一天了,给同事看了下,他也是研究了一下午没有头绪,请前辈们帮我分析下,下一步我该查些什么!?

    插不插内存都是电流直接到0.51,我试着查了下内存的供电,一切正常。
    还有个疑问,之前测量的5V待机电压都是五点3以上,但这块板我用的两台FLUKE万用表测的电压都是5.07左右,会不会是偏低呢!老师没有讲过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这个疑问是因为前几天坛里看到前辈发的贴子说5V待机是4.9V多 ,这是不正常的,那我这个刚刚5V,行不行呢!?
    可恶的青岛学校,问了老师都说不出啥。请帮帮我啊,给点思路!

网友:
电流低了,有电压没出,查大与门找到哪一路电压没出或PG不正常。

网友:
这机器支持诊断卡  你插上去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小白在没思路的时候就是换EC

网友:
我今天有个机器也是到了1.25AN不显, 费劲了心思最后是换根内存调好的 都要疯了

网友A:
你能好好的按照时序测下是否有复位吗?
965平台,如果有复位,可以查下ADS#。

网友:
注意下51117

网友B:
如果青岛老师看到你这帖子,肯定会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青岛老师看到你这帖子,肯定会崩溃了。

呵呵,谢谢前辈的再次支持,

网友:
师傅你好, 51117的工作条件和输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好好的按照时序测下是否有复位吗?
965平台,如果有复位,可以查下ADS#。

竟能收到月饼大大的回复,好激动呀,复位已经有了,我现在就查下ADS,多谢,多谢,我正在好好学习呢!

网友:
这是不跑码故障,难道你们学的时候这也没讲过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各pg 复位有吗

网友:
51117的工作条件和输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电流直接到0.51

网友:
PG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