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硬盘还敢用不ST3500418AS

楼主(2015-07-23):
昨天帮别人搞电脑收的ST3500418AS CC38 硬盘一块,问题是进不了PE,进PE提示缓存失败

硬盘号:

版号外面:

版号里面:

BIOS芯片:LE25FW406A
虽然进不了PE,但BIOS下可以识别到,并且没有异响感觉是盘体没有坏,本来想X宝买个电路板试试
看了好多贴子,要确保硬盘的BIOS没有坏才可以,也有好多人反应是希捷的固件门,好吧,拆下BIOS
芯片用编程器看下,全部是00000000,可以肯定程序坏了,那么就开始找固件。
      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有的给了官网的地址,却打不开不能下,又百度最后在一个论坛上面找了
个CC46的程序,也不知道能不能用,听说这个刷的时候的看版号、系列号、家族号什么的,我也不知
道用什么软件看,就瞎用吧,反正也是坏的,刷了大不了彻底死心。
     刷完提示成功,然后全部格式化删除分区,用硬盘检测工具测试:

好多>600的也不知道这还敢不敢用,现在是装了XP,待测试 。。。
各位硬盘恢复专家,给看下这敢不敢用来存数据,我怕万一哪天再死了,数据就完了
附上我用小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A:
不使用DOS版的扫描软件,都是不准的,还是用MHDD扫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DOS版的扫描软件,都是不准的,还是用MHDD扫描吧

你说的是在windows下用MHDD吗?我用DOS版的MHDD扫了7%,一开始就有3-5个红色的>500ms的,听 说硬盘的前面引导区出现红色的,就用不长了?是不是

网友:
这硬盘读写速度也应当很慢了,,,

网友:
问你。。用了多少年了

超过。3年多。。就扔了吧

网友:
哪个是BIOS软硬件

网友:
楼主太牛了,用编程器就读出了希捷F3的固件,希捷工厂都做不到..

网友:
我不确定BIOS对不对,我只是备份了8脚芯片的资料,也许不叫固件,请大家指正吧

网友B:
8脚芯片是ROM,虽然你刷的模块可以对上但是磁头适配参数不对,所以红绿快很多,要调磁头适配参数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了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芯片是ROM,虽然你刷的模块可以对上但是磁头适配参数不对,所以红绿快很多,要调磁头适配参数才能解决问 ...

哦,那有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盘体有损伤

网友:
这有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