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老机子 a3v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7-23):
昨日商家拿来一个很老的机器 问我还有价值修没,我说修是能修好 多少钱的问题?进入正题 ,拆机不触发,主供电ps51020,测量 +3v 有电压无 5v(心想不会是5v电容短路了吧,激动)拆下还是短路阻值1, 如图 从此处断开jp13,+5v还是短路。然后 内全部拆掉,还是短路,额,上厕所洗个手,回来再看图纸,原来+5vo去了很多地方, max1987拆掉还是短路, 结果是图圈出来的c438电容腐蚀短路了 ,拆下换一个ok,通电亮机,测试ok收钱

网友:
图中电容黑得也太 厉害了。一步步找出来,楼主很强,也辛苦了。

网友:
又是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不用烧鸡大法查到小电容 确实难 要有一定的水平

网友:
机器还可以 不算老

短路有时候烧机也许会更快的

网友:
要从这么多的电子元件中找的小小的电容,确实难啊,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还是烧鸡快,
断结点一个一个查,有难度

网友:
一个小电容惹的祸,的确有点不好找呀

网友:
就喜欢你的敬业精神

网友:
烧鸡 短路的必杀绝技 LZ绝技都不用 功力深厚啊

网友:
这种老机器也能被楼主秒杀

网友:
短路烧机更快

网友:
短路看来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烧鸡快,
断结点一个一个查,有难度

阻值1欧  烧鸡 5A 烧不出来啊?断路断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