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D3通电一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23):
客户拿来3片技嘉Z77P-D3主板,现象都是一样的,通电一闪,不能再触发,需要拔电源,再插上,触发通电一闪,看似12V短路,但是没有电压短路,都量过电压没有短路。
有1片我换I/O好了,另外2片没修好。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在线等,客户吹的急。

网友:
有短路了,ATX打下值先吧

网友:
这板子应该没过保修吧

网友:
换CPU供电IC试下

网友:
问题是我不插4PIN小电源一样的现象啊

网友:
因为是3V,5V还有短路的,你可以打一下电源接口的值

网友:
量一下3.3v 1117有没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上管坏了一个、

网友A:
看看IO上的VIN2 VIN3电压多少,具体多少自己看分压电阻算。

网友:
插南桥的工作条件 和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IO上的VIN2 VIN3电压多少,具体多少自己看分压电阻算。

2 个主板都搞定了,就是那个75K电阻问题,我拆掉量阻值是对的,但是电压高了点,有2.8V,换了电阻就好。
谢谢兄台的指点

网友:
另外两篇看下南桥到 IO的线路有个排阻 换了

网友:
遇到过U供电  场管. 二脚问的10K电阻变小.  引起的这种故障!

网友:
遇到过  不过没修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有短路呀

网友:
你看一下ATX电源接口的电阴是多少

网友:
二楼的图纸是自己画的还是买的??这个板的图纸难找啊

网友B:
师傅75K  R25 在那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修好了!~BIOS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75K R25 在那
IO旁边呢,用万用变BB档,一针接IO的脚,一端去靠旁边的电阻,与之短路得不就是线路上的两个电阻么,再量那个电阻接地,对着上面表的图纸,不就分出那个是那个么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头疼的技嘉

网友:
还没修到过,看样子是通病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