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97X-SOC Force REV:1.0不触发

楼主(2015-07-23):
GA-Z97X-SOC Force REV:1.0不触发:这种主板还是第一次遇到,看到EC在PCI-E槽下面,感觉无从下手,测EC_BIOS几只脚有波形,8脚3.3v。是不是和笔记本一样EC_BIOS里有开机程序?上网找不到这个BIOS资料。来论坛求助思路和EC_BIOS程序。

这个芯片怎么换?要下PCI-E槽子?

网友:
我擦,技嘉做工不错了,这板子没过保啊

网友:
双PCIE的,毁一条也无妨

网友:
这设计 蛋疼啊

网友:
好像是千元级别的  lz要是修好了  那是赚了

网友:
就是够蛋疼的。

网友:
能多赚点。。

网友:
这坑爹的设计,这没锡炉真不知如何动手换芯片,再仔细找找待机件吧,芯片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高端板做工真不一样。

网友:
若要换EC 估计必须要先去槽了  比较麻烦

网友A:
IO在网卡附近,那个做在PCI-E槽下面的是PCI-E总线转PCI总线芯片。8\9系列芯片没有原生PCI总线,因此只能用这些芯片来转。技嘉不会脑残到吧IO做到PCI-E槽下面去。徒增售后维修难度。
这个IO IT8620E在技嘉B85M-D3V上面也用,在我帖子里有图纸,你可以下来做参考。这个IO很智能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2765-1-1.html

网友:
蛋疼的设计1

网友:
Z97 这么新的板子。没有保修吗?

网友:
这块板子应该没有过保呀,这么新

网友:
把电池取了等几分钟再上上去,就好了(之前按过主板上清除键后还是一样的),备份BIOS,想顺便把BIOS升级一下,技嘉官网下的F6 F7版本(只下这两个版本)的刷上去怎么都不行?重复跑马不亮机(两个BIOS一起刷的)。折腾半天,又把原机备份的BIOS刷上才结束。这块主板那个EC_BIOS不要也能亮机,正常待机时电源开关灯是亮起的。

主板上各个开关键

顺便把BIOS也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在网卡附近,那个做在PCI-E槽下面的是PCI-E总线转PCI总线芯片。8\9系列芯片没有原生PCI总线,因此只能 ...

等下个月 估计才能看你的图纸

网友(2015-08-28):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换南桥 或者bios

网友:
it 8620功能很强大的   控制开机和供电时序

网友:
上bga更换啊

网友:
把IC穿透了?还是用什么方法直接走线到底下的引脚。真不一般。还是老老实实用锡炉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在网卡附近,那个做在PCI-E槽下面的是PCI-E总线转PCI总线芯片。8\9系列芯片没有原生PCI总线,因此只能 ...

你这个帖子我估计我要明年才能看的到。级别不够啊

网友:
你会飞啊  人家都已经弄好了  还上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我估计我要明年才能看的到。级别不够啊

级别不是我设置,是版主设置

网友:
这板子是有点坑啊,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