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7-23):
粉盒用着很好的,提示粉量少。换芯片后提示【墨粉无法识别】,再把以前好的换回来也同样提示无法识别,换几个新芯片也同样。最后用13*+开机后可以用,但是节能或关机后再次出现墨粉无法识别,新粉盒和触点都检查过。现在怀疑东芝225是不是也有原装粉盒检测传感器,如果有,代码是什么?求教
芯片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机器运行08-695以后只有光标在闪,没有0/1选择啊

网友:
已经搞好了,原来是手上的4,5个芯片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