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黑屏,外显正常、 问题解决了

楼主(2015-07-23):
联想V460能开机,有声音。但是黑屏。。。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     笔记本没怎么接触过。发个图。说一下测试哪几个点。

2.3脚有3.3V     4脚3.3V   5脚5V   17脚1V  18脚1.3V    还有什么脚要测哦?

换过屏线。。换过屏。

已成功点亮。。。凶手是C20短路。。。拆掉就可以了。。。。。。。。

不知道不装C20行不行哦?

网友A:
你测屏供电LCDVDD  BLON  EDID 对地阻值

网友:
有时候BOIS坏了也会这样,我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感觉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屏供电LCDVDD  BLON  EDID 对地阻值

VDD 有500多。BLON 1200多   EDLD  400多的600多。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最后没办法才去动BGA。。。一般都不去动。

网友B:
6、7脚电压各多少?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C:
先看38.39.40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6、7脚电压各多少?

都是3.3V~~~~~~~~~~~~~

网友:
屏电压都出来了,一般说应该亮机了啊,会不会换的屏 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看38.39.40电压正常不?

只有0.78.。。正常是多少?

网友:
正常是适配器电压

网友C:
先排除有无短路,不要直接。否则后果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有无短路,不要直接。否则后果你懂的。

打阻值只有19.。。应该有短路的。。。我来找看看去。

网友:
V这个机器显卡出问题的有 不多 ,加焊显卡需要谨慎……)

网友:
F2坏了吧。。。。。

网友D:
拆掉F2。。。。38.39.40还是只有19的阻值。。。应该就是C20的问题了。。。拆掉。。。阻值正常。。。

上电。。。显示器亮了。。  不知道不装C20有没有问题哦。。。。笔记本的电容。。。真心不好找啊。

网友:
明显EDID问题

网友:
最关键的F2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0.78.。。正常是多少?

正常应该是公共点电压呀

网友:
黑屏背景有显示吗?

网友:
如果不装那个电容可能会使供电不足呀

网友:
F2.。肯定是好的啦。。。我只是拆掉它来判断是F2的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网友E:
F2是好,F2接公共点进来的,C20短路。这样机器也能外接正常,内显黑屏吗?

网友:
最好装一个 19V的滤波电容到处都是

网友:
不装C20没事的、  只是个19V屏供电滤波而已。    也可以随便找个滤波电容焊上去就是了   、

按常理来说。  坏保险的比换电容的要多得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2是好,F2接公共点进来的,C20短路。这样机器也能外接正常,内显黑屏吗?

那你查底下那几个电压,看看你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查底下那几个电压,看看你正常不

你是没理解我所说的是否对你说。楼主说F2是好的,C20短路,而F2连着公共点DCBATOUT,机器是不可能开机外接显而内屏不显,因为公共点短路大电流的。除非F2已经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F2。。。。38.39.40还是只有19的阻值。。。应该就是C20的问题了。。。拆掉。。。阻值正常。。。

还真是跟F2有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查底下那几个电压,看看你正常不

c20短的话就只能说明开路,保险烧了,电容击穿吧

网友:
短路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