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工作在lba模式 ,PE 系统都不认盘,MHDD提示 can work only in lba mode!

楼主(2015-07-23):
只能工作在lba模式 ,PE 系统都不认盘,MHDD提示 can work only in lba mode!
开机就提示硬盘错误,得按F1
进PE,分区医生只能认到8G,
diskgenius也是只能认到8G,重建分区表,就提示错误
该咋办,是什么问题?还能修复吗?各位大神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吧。 先在硬盘这么便宜。

网友B:
用了多少年了

没有多少资料就没有 什么用了

现在翻新的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试试吧。 先在硬盘这么便宜。

320的啊,我就是想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少年了

没有多少资料就没有 什么用了

有办法修修没?

网友C:
换数据线试试,还不行估计模块错误了,用F3专修工具修复LBA为零后在检测试试!还有可能是固件区有坏道使其模块丢失了......

网友:
最新F3专修免费版

网友:
diskgenius也是只能认到8G,重建分区表,就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数据线试试,还不行估计模块错误了,用F3专修工具修复LBA为零后在检测试试!还有可能是固件区有坏道使其 ...

F3的工具怎么用啊?是不是需要买USB转接的专用线啊?

网友D:
是不是固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固件坏了

固件坏了该咋修啊?没修过

网友:
修好了吗?物理格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