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大师们,华硕X42J开机断电求助

楼主(2015-07-23):
华硕X42J开机不定时断电,最快的是屏幕亮一下就断了,慢的时候可以放一集电视,I3的,目前CPU,南桥(MH55),BIOS都换过,显卡,EC都焊过,结果还是断电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大师教我可好,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接到这种款机,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接到这种款机,加焊南桥就好了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B:
查一下PG信号,上次有一个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PG信号,上次有一个就是

可以详细点么

网友:
应该 是显卡问题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拆掉R3125解决。

网友:
应该是温控的问题,做好一些散热看看能否用时间久一些?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修过   8楼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
看到了通病的征兆,学习下,以后遇到注意。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没看到啊,,版号是K42Jr WAIN BOARO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