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5 短路

楼主(2015-07-23):
东芝M805 刚拿来的时候,单插电源就短路,主板上的一个电容短路,拆了以后,可以触发进系统。单用电池也能开机进系统。当同时插上电源和电池的时候,从万用电源的显示发现还会短路却还能继续使用。再次拆机,摸主板上的原件,发现保护隔离的管子特别发热。更换保护隔离的MOS 管和稳压二极管。换好还是发烫。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有遇到过的这样故障 的经历  分享下思路

网友:
可能和充电芯片有关系

网友:
充电芯片那边的管子全部换掉,保护隔离的管子也换了。

网友:
我也在修这本子,插可调电源,直接就大短了, 5A

网友:
你是那个电容短了?

网友:
重点是检修电池和适配器的隔离管。充电芯片也要查。

网友:
这个情况 ,我是先换芯片,,不知道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