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5-07-23):
板子是联想G470  板子进了水,插上电源直接大短,检查出是PQ301发烫,换了之后不短路,但是19V不出来,找了半天都弄不出来,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哪里没测试到,。。

PQ302    5 6 7 8 脚是对地的。。也换过,一样!

下面的PC325找了半天没找到。也没有标识,点位图也没有,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A3MzMzfGNlNDRhNDFifDE3NzkyNjQxMTR8MHw%3D   图纸

网友:
pAcln要高电平。

网友A:
PQ302对地 说明  公共点短路。

网友:
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02对地 说明  公共点短路。

烧机又烧不出来,,以前19V一烧 就出来,,

网友:
P3点对地,烧鸡

网友:
隔离保护不通过  查后级负载

网友:
说的故障很明显了 公共点短路 !

烧机烧不出来 ?

这个板子有节点 可以断开试试i  不行就逐一拆除 祝你好运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恩

网友C:
现在  怎么样了  应该弄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  怎么样了  应该弄好了吧

还没,,在一个个的拆

网友D:
哪里有19V哪里没有你说清楚啊

网友:
烧不出来,,,弄了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19V哪里没有你说清楚啊

除了 pq301  5 6 7 8 有19v  其他都灭

网友:
那就主要检查PACIN看看是否高电平

网友:
G级控制开启,受控于分压,分压看下面那三个供电输出。不外于这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又烧不出来,,以前19V一烧 就出来,,

如果对地为0不容易烧出来呀

网友:
烧不出来,断节点排除,前两天也是一台机烧不出来用断节点后局部排除。一般为中等个头的电容击穿的多

网友:
公共点有短路,
仁宝点火回路起作用了。
好好分析为什么短路吧。逐个拆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机又烧不出来,,以前19V一烧 就出来,,

对地为0  不可能烧不出来  你不会地对地烧吧。

网友:
看看外设芯片 附件的电容

网友:
公共点都大短了, 断开PR302 看下前级后级短路,先把短路排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