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470无CPU供电故障

楼主(2015-07-23):
现象:待机正常,触发到0.2A。观察主板上无动过、进水等痕迹。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测主板上电压,发现只有CPU电感和集显电感无电压输出。找到电路图,CPU供电芯片是95831

测23、22、31、7脚电压都正常。这是6系列的桥,CPU要收到PROCPWRGD信号,才会有CPU供电

测试为0V不正常

继续往前查,DRAMPWROK,来到了U1的第2脚,测试只有0.53V不正常

2脚对地阻值200欧左右正常,拆掉U1,准备再次上电测试,结果电流哗啦啦上去了。看来CPU供电出来了,装上内存和屏显示了。这个U1没什么大用嘛,电压由R30上拉的。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的5脚芯片装了上去。此机修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网友:
DRAMPWROK 为何是 0.53V 没有继续追查下

看完帖子 才先这个机器是G470吧

网友B:
U1坏,
导致没有DRAMPWROK才说的通吧。。
导致没有PROCPWRGD?

网友:
楼主修机时序清晰,老师的指出让人更加深刻。

网友:
应该是坏掉了,拉低了之前的那个信号,

网友:
应该就是U1坏导致故障的所在

网友:
这门电路本身就容易坏,拉低了、

网友:
这个U1是比较器还是逻辑器?阻值这么高,但芯片还给拉低?电子产品真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

联想G4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坏,
导致没有DRAMPWROK才说的通吧。。
导致没有PROCPWRGD?

饼哥  前两天才修到这个机器,问题是没CPU供电,电流0.3 拆24脚电阻 跑0.8  0.9的样子,还有几次跳变,以为亮了接屏  跑马就变了,,但是说明95831是好的,,测试不到PROCPWRGD 没有点位。U1的1  2  4 都正常,就是查不到PROCPWRGD   EC发过去的PWROK  APWROK都正常  DRAMPWRGD也正常,,换了桥  还是一样,EC也换了。。。 还有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最后搞不定  客户不换板 拿走了。。

网友:
那位帅哥有点位图让我们找到板上这个R27在那儿呀

网友:
下次遇到 测测这个信号

网友:
5脚的转换管 出问题了   楼主运气好  好多是南桥不发出来 引起没有CPU供电  那就很头疼了

网友:
是通病吗,好像这个机器坏的挺多的

网友:
u1应该是个与门吧

网友:
不错 这个对我们以后接到这样的机子很有帮助

网友(2015-08-28):
换了U1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是啊,解释下DRAMEPWROK与PROCPWROK.到底是哪个信号引起的没有CPU电压

网友:
G470 无CPU 供电 无集显的 修了 好多台了 不过 U1这个坏的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U1坏导致没有DRAMPWROK

网友(2015-10-08):
维修思路很清析,理论不错,迅维学员就是不错哦!!~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 不过拆了没用 怎么破

网友:
请教老师。联想G470屏摔坏,能开关机,信号灯正常,外接显示屏没显示,是显卡坏吗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明朗,我们小白也能看得懂,感谢啊

网友:
碰到好多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联想G470 通病啊

网友:
这个U1没有用怎么你还装呀,前后矛盾

网友:
门电路损坏。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对470又多一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