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g2219检测无信号通病就此一家

楼主(2015-07-23):
型号;tft22w90ps
代码;g2219
刷程序就好只需刷24c04wp的程序即可,只要是冠捷的就直接刷肯定好。大小4k907343

465 Bytes, 下载次数: 7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错的经验,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A:
谢谢楼主了   今天刚好遇到了                 易美逊的刷了能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了   今天刚好遇到了                 易美逊的刷了能好不

必须好aoc的同样管用

网友:
这驱动板很多机器都在用,

网友B:
直接拆掉24芯片应该也可以啊,或者直接清空24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24芯片应该也可以啊,或者直接清空24芯片。。。

这个没有试不过有的24芯片编程器上没有清空这一项

网友:
易美逊g2219的程序遇到的少啊!收藏。

网友(2016-02-27):
24C02  04 16一般清空就好  无需刷

网友:
很多驱动板的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击穿,也会这样的毛病

网友:
只要是冠捷的就直接刷肯定好,通用所有?

网友:
貌似应用很广啊,,按键定义都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