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425开机黑屏

楼主(2015-07-23):
     今天收到客户送来的一台笔记本ThinkPad联想E425(AMD)二话不说,测试通电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1.0A-1.2-1.4-1.6最后0.9A停止了,本人还以为会亮呢,哪知道来这么一出!NND黑屏。

      拆机测CPU   内存    显卡供电均正常,由于AMD U容易坏,找了一个替代,不行!本人估计是显卡或北桥故障了,有没有坛友们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真不想拿桥开刀。桥都打黑胶了,加焊桥可能会挂,哎,坛友们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这个机型可能是个通病!

网友:
先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A:
不动大芯片就对了,先吹吹桥,刷刷BIOS,最后再动桥。

网友:
0809000的显卡 。如果电流正如你所说   大多是显卡坏了

网友B:
北桥 显卡先排除下

你说的电流似乎是直接上升 没有跳变 ?  AMD的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显卡也属于爱出故障的型号

网友C:
看看CMOS电池有无电?刷个BIOS,电流的表象看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BIOS多刷几个才行  好多BIOS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 显卡先排除下

你说的电流似乎是直接上升 没有跳变 ?  AMD的北桥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显卡也属 ...

一会先用风枪加热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动大芯片就对了,先吹吹桥,刷刷BIOS,最后再动桥。

嗯,说的对,一会用风枪先吹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MOS电池有无电?刷个BIOS,电流的表象看是显卡的问题了。

嗯  谢啦  一会先用风枪吹吹

网友:
打一下键盘灯看亮不亮,不亮就用风枪加热下显卡试试,不行在刷资料,最后换显卡

网友D:
遇到过,独显问题,取了可以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独显问题,取了可以显示的

去掉独显,用集显会卡吗?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吧独显供电去掉试一下

网友:
明显的刷BIOS嘛

网友:
已经修好了  显卡故障

网友:
thinkpad的本子就是哎灌黑胶,让我们无法下手,楼主有没有刷过BIOS啊,前几天遇见个联想的e440 也是thinkpad的,灌的黑胶,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没敢轻易的动bga。跑马跑到FB,后来刷BIOS好的,那个机器亮机还很慢,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