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故障维修

楼主(2015-07-23):
现象:待机正常,有时能触发上电亮机有时不触发。观察主板上无进水、烧毁等现象。测试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这种故障其实比不触发还要好修,因为可以做对比。很快找出故障点。在不触发时测3V5V电感电压已经正常输出,测D10为0V
追查DNBSWON#来自于R681上拉

测试3V_S5这边有3.3V另一端0V,以为问题找到。接着测R681电阻10K正常(难道是D10拉低了还是南桥)。拆掉D10还是0V,不会吧!桥坏了!!接着查

125脚3.3V正常,也有跳变。说明EC已经收到开关信号,22脚也正常

RTC电路也没问题,但我经过对比测量,发现能触发时D10有3,3V,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要么桥要么BIOS会导致。刷了BIOS后,很好每次都能触发了。

网友:
Y450 这个鸟机器  故障多得很。小毛病多

网友:
也许帖子简单 不过这种时而正常的机器在维修中还是不好查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和bios有关系啊?
我手上也有一台时好时坏的,有点无从下手,求思路

网友:
每次都是这样  等你修到觉得不太对的时候 刷BIOS就会好

网友:
嗯,有时候bios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如果怀疑是桥问题的话,不妨先刷bios,不行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