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513拆机后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5-07-23):
今天把自己的本子拆开清了一下灰尘,装上后能开机屏幕一直黑键盘上的两个灯闪连续闪4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清灰非专业有风险,建议送修吧。

网友A:
开机时发现电流2.4A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
来我这里修 9折

网友:
清灰风险很大的,不要随便搞搞,尤其是就机器

网友:
主板出问题咯

网友:
内存插插,评线看接好了没?一般拆机不会出问题。

网友:
送修吧,给修电脑的一点活路,你都知道开机2.4啊了。

网友:
intel还是AMD的板子?

网友:
内存 bios cpu 北桥 一个个试吧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你是不是 绝缘 没做好哦

网友:
肯定是那有轻微短路

网友:
内存排除下吧

网友:
重新拆装一下,裸板子看看电流,看看外接亮不?

网友:
拆开看绝缘  屏显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时发现电流2.4A是不是板子坏了!

这电流要是装电池开机明显不正常,大多数板子问题

网友:
51151芯片,换一个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拿去电脑店让人看下,在搞机都开不了

网友:
重新装一下试试 看看电源口旁边是不是有掉件

网友:
楼主这也是维修人员嘛???

网友:
拆了重装,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兄弟,你中奖料

网友:
内存进灰了吧

网友:
有可能把板子搞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