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停留界面不动

楼主(2015-07-23):
联想G460  这机器真的不好惹, 刚拿到手是不显示,然后搞好后,能亮机,不管是进系统也好(很慢很慢,最后还是没进到系统蓝盘了),还是进U盘。都进不去,停留在一个界面(见图),出了主板和屏没换,其他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真的不少,键盘报警又是通病

网友A:
我估计要换板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要换板了,呵呵,

为什么???

网友B:
之前不显是修过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把硬盘拆出来到别的机子装个系统进去试一下 联想的机子挑PE与U盘

网友D:
不显示时你修哪儿,再重点排除下嘛,一手客户主板哪有那么多问题

网友E:
拿下硬盘看看还卡不?

网友F:
电流怎么这么高,我机器就这个一模一样。就知道这个显卡温度高,

网友:
换屏试了吗

网友G: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不显是修过哪里的问题?

我瞎搞了一通,也不确定是哪个是问题点

网友:
桥问题  会显示?

网友:
这跟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么得呀,搞不来哟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流怎么这么高,我机器就这个一模一样。就知道这个显卡温度高,

这个电流高  就显卡温度高?

网友:
谢个毛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下硬盘看看还卡不?

拿掉硬盘我没试过, 我是换过好的硬盘上去,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时你修哪儿,再重点排除下嘛,一手客户主板哪有那么多问题

这个主板,以前也修过不少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拆出来到别的机子装个系统进去试一下 联想的机子挑PE与U盘

我换了个好的硬盘上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桥问题

桥问题  会显示?

我遇到过桥问题引起sata和usb口读起缓慢或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桥问题引起sata和usb口读起缓慢或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

额,这个我倒是没遇到过,见过不认USB的

网友:
兄弟,这个是PE版本的问题啊,,不是机器有问题啊,,,换个大白菜的PE 或者说是量产的PE 就好了。。。我也经遇到,,还以为是板问题,,换个以前老版本一点的老毛桃也可以,,

网友:
难道联想的机子只能人毛桃和白菜?

网友:
排除法

第一步。。真的把硬盘拿到另一台 做系统  测坏道

第二步。。清理内存  考虑不兼容问题  换内存

第三步。。在考虑该机器硬盘数据线这些  换

网友:
先刷个资料试试

网友:
换南桥。外设管理器的问题造成多点。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U盘试过没?》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bios,EC,卸声卡,网卡等外设。

网友:
桥问题啊  。桥不稳定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如果是我,刷BIOS,加焊桥。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遇到过一台

网友:
呵呵呵      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解决了    说一下啊

网友:
拆掉键盘,那画面不是u盘引导问题吗

网友:
看看usb口。

陌上电脑维修 -1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说不定只有换主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