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PCH_SMBDATA PCH_SMBCLK 这两个信号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楼主(2015-07-23):
请问下PCH_SMBDATA   PCH_SMBCLK  这两个信号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呢?我理论不咋样,哪位大侠能给我普及下平台复位后的时序吗?

网友A:
这是内存的两个信号啊,是桥到内存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内存的两个信号啊,是桥到内存条的,

请问下南桥完成了什么工作才回去通过这两个信号读取内存的信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南桥完成了什么工作才回去通过这两个信号读取内存的信息呢?

信号是管理内存的,是跑码时候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的,

网友:
SMBU总线波 第一次波大约是寻址过程中数据从BIOS返回CPU时,数据到南桥,南桥发出第一次波,好让CPU传数据给内存自检?????????????????

网友:
读取内存信息的包括那个槽子,大小厂家 神马的

网友:
在复位之后,开始跑马读内存

网友:
跑马以后 南桥检测各个外设发出的。。。

网友:
上电自检时,检查各外设的通道,控制各部分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