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触发

楼主(2015-07-23):
3v,5v有,按开机没有反应,开关有3,3  那就跑时序,跑到了S5-ON     PQ10没有3,3v出来,但是g极有3,3v   量一下PQ10   G极和D极短路,换一个PQ10  OK了

网友:
图示明确,一目了然。

网友:
待机正常吗?会偏大吧

网友:
拿着电路图,跟着时序图,,走起

网友:
也有很都断线了,导致南桥的待机电压出不来,,电压都转换不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