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M5110独显 开机暗屏解决方法

楼主(2015-07-23):
客户电脑,说是显示器不亮。经测量开机电流一切正常,仔细查看发现显示器有显示内容,太暗了基本上看不到。最后查明原因:休眠模块中的三极管短路,更换之后OK,开机显示一切正常。

龙潭中通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截点电路图过来看看呗。。。什么休眠模式下的三极管,,,LID么???

网友:
莫非和Y460暗屏一个德行???

网友:
我只知道联想的一款在开机键上,这款在哪里?请具体说下啊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哪个三极管啊,我也修到台dell的机器暗屏

网友:
楼主这个强大呀

网友B:
楼主也不解释一下,谁知道你说的哪里,大家不明白又怎么会给你分呢,那回过头来,发这个贴子就完全没意义啊

网友:
说说过程呀,直接就到解决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不解释一下,谁知道你说的哪里,大家不明白又怎么会给你分呢,那回过头来,发这个贴子就完全没意义啊

找到休眠模块,很容易就看到那个三极管,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是哪个三极管啊,我也修到台dell的机器暗屏

找到最边上的休眠模块,很容易就看到那个三极管,很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休眠模块,很容易就看到那个三极管,很好找!

对不起朋友,恕我愚钝,想给你加分,可是已经不允许了,你看,又让别人扣两分,以后还是说清楚好啊

网友(2015-09-09):
我的开机屏幕有轻微光线变化,开机不显,休眠模块是左上角小板还是哪里

网友:
楼主应该是说的LID休眠芯片吧

网友:
这款机器碰到的很多是不亮 暗屏还没碰到过 不过这个问题联想倒是长碰到

网友:
lid信号我修到一个不触发也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