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兔维修3V5V待机电压

楼主(2015-07-24):
主板型号:LA-2881P
故障:没有待机电压3V和5V输出
检修流程:
1、检查外观:有明显的被人动过的痕迹;
2、对各大供电的上、下管以及电感打体值,均没有短路,正常;
3、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是0.1A,很明显,主板有微短;
4、断电后,给待机芯片(MAX8734A)各引脚对地打体值,发现待机芯片的第25脚
LDO3对地短路,该脚3V线性是给EC的待机主供电,

5、25脚悬空,但该电路还是对地短路,而芯片就不短路了,所以继续跑线,把该
电路的所有滤波电容都拆了测量,电路依旧短路,所以锁定为EC短路导致;
6、此时开始拆EC,发现此板是使用双EC,U39U40,所以要一个一个拆下来检查,
可能是人品问题,拆U39时,还是短路,当拆到U40时才不短路了,此时心情特么
的爽,然后把好的EC装上去,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1A左右,但3V5V待机电压还
是没有出来;
7、接下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第20脚V+主供电19V正常,6脚SHDN线性开启3.3V
常,25脚3V线性输出、18脚5V线性输出和17脚VCC的5V供电,都正常;
8、第3脚的待机3V开启3.3V和第4脚的等机5V开启3.3V的信号都正常;
9、14脚5V待机的自举升压为0.1V,不正常,查电路图,是由5V线性经PD7转换得
来,至少要4.5V以上才正常,而从PD7连到第14脚中间有一个0欧电阻,发现该电阻掉
件,而导致没有电压输入到14脚,找一个0欧电阻装上,然后再次插上可调电源,此
时此刻,3V5V的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然后对待机3V和5V抓波,得抓的波一切正常!!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这个思路非常清晰啊,,,,波波也抓的好。。。

网友:
看来芯片工作流程都记住了啊。

网友:
不错,实地维修很厉害啊,很喜欢你个性签名啊

网友:
维修观察很仔细,这里的O欧姆应该就是跳线连接作用。

网友:
嗯。虽然板子老了点,但待机部分与新板一样的。
触发之后,参考各芯片组框图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给新手的最好教程。谢谢

网友A:
为啥实地的学员都不喜欢用烧鸡大法?

网友:
思路清晰,赞

网友:
过来看一下。疾风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实地的学员都不喜欢用烧鸡大法?

LDO3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这里也可以用烧机法解决故障,一般烧鸡法适用于短路测试点后级相连元器件多无法拆件排除判断的情况下进行。

网友:
实地的就是舒服啊  还有 示波器可以抓抓波   俺就见过几次示波器  悲催的说!!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们人为造出来的故障

网友:
挺不错的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赞

网友:
基础扎实,芯片原理分析透彻  让人看着很清晰

网友:
楼主 思路正确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用示波器修机就是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