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03G本子开机报警2声电流1.5A不跳变

楼主(2015-07-24):
今天收了一个戴尔P03G本子,一开始是显卡坏了,换了个新显卡,然后就变成报警2声电流1。5A不跳变了。以为显卡不对,然后就从上原来的显卡还是这样,有人说报警2声是内存,我换了好几根内存还是不行,我也加焊过桥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不行,有大神吗,有遇到过这情况吗?

网友A:
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正常呀

网友:
如果有示 波器打下系统总线,看过了内存没.

网友:
显卡没做好,遇到过报2声的,死搞内存不成

网友:
内存条件都没测 搞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内存的条件是否正常呀

VREF_DQ0.2V,VDD1.5V,VDDSPD3.3V,VREF_CA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