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自动上电

楼主(2015-07-24):
这个是我根据经验判断是POWER-ON开机信号,不正常得来的!别的不说了822换了就好了,有图!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只要把插头插上就自动开始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少

网友A:
写得太简单,也不规范。无助于扩大迅维影响力。楼主自已知道并不等于别人都知道。建议迅维网专门出台一个发帖的程式规范,让所有发帖的人必须按照要求来发帖,这样有助于提高帖子的质量,也显得严谨些。

网友:
那里的822说明一下

网友:
经过总线的822排阻吧???

网友:
纯经验贴,重点的没说

网友:
自动启动要么是开关电压 问题,要么就是绿线连接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又见一个通病 华硕真好 为我们行业造福啊

网友:
郁闷,又是822,台机真没什么技术

网友:
这个说不定你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太简单,也不规范。无助于扩大迅维影响力。楼主自已知道并不等于别人都知道。建议迅维网专门出台一个发 ...

哥们,我只能说那道行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我正好修到这台机子

网友:
是不是又是822造孽

网友:
用于上拉pson#的822排电阻,在IO芯片旁边

网友:
偶尔 秒 修

也是不错的。。

愿有更多精华

网友:
首先把IO拆掉看看还会不会自动上电,如果还会就拆外设还会的话就排除供电芯片,在会就排除南北桥。

网友:
822排电阻,在IO芯片旁边

网友:
看不到那里有822,请圈起来呗

网友(2015-08-27):
应该拍个图,明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