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神机,修了一个月(广达SW9)

楼主(2015-07-24):
机器:海尔T6
板号:广达SW9 HM55独立
故障:不显示。。。等等
地点:湖南,郴州
维修时间:一个月 多。

         还记得上个月,客户送来一台海尔T6笔记本,客户只是说开机不显示,没说太多,留下就走了。
  由于最近机器多,繁忙,也没理会这机器。丢了几天客户打电话来催了,才发现这机器还没拆。。。
于是店里的兄弟啪啪啪,三两下就拆掉了,裸板电流1.0-1.1之间,一看有NEC大电容瞬间好像看到了冬天里的火炉,好像孤单寂寞的黑夜眼前有一长腿妹子,不多想又是噼噼啪啪,三两下就装上3个470,两颗330,通电还真她娘的神了 海尔亮起来了,打了个电话给客户,客户很爽快的答应了,并说过两天来取机器,让我们多试试看有无其他问题。
         机器试了一个下午没问题。第三天客户来取机器,夸我们的小伙子技术有多精湛,为人有多诚实,又发香烟,又发槟榔,就差拉外面去吃饭了。机器取走了。。
         又是一个繁忙的下午,这神一般的客户又把那海尔的机带来了。说才用了3天又开不起了,留下机器走了。(客户人好,没多说)
        拆机,故障还是一样,莫非上次换的cpu供电电容是有问题的?再换一遍,神机又亮了。开机10分钟不到就蓝屏了,重启后又是蓝屏,蓝屏后还会出现花屏,有时候还不显示,这时候大家都懂了。搞显卡。。。又是几天过去了,故障依旧。蓝屏时候会听到硬盘停止的声音,有时候重启识别不到硬盘,看这样有点像南桥的问题,又开始搞南桥。。。又是几天过去了,故障依旧。一直忙着没多理会这机器。

     客户又来催了并发飙了,正好定的南桥也到了。很快换完南桥,故障还TAMADE一样。。。,心都凉了。
     裸板等蓝屏后开始测量硬盘供电(因为可以听到硬盘停止的声音),大喜,电压只有4.3v,继续测其他的电压,S3状态的也有,再测硬盘供电只有3.5v了,幕后黑手露脸了,看图纸硬盘供电就是+5v通过一个0欧电阻得到,5vpcu转换成+5v(看下图)maind为1.9v,mainon_g为0v(PQ28的2脚),pr171一端是13v一端是1.9v,可以肯定问题就出现在maind,把maind线上的PQ12,Q3换掉故障依旧,把maind线上的小电容去掉故障依旧,PR171取下测试阻值正常,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换掉PQ28一切正常。装好试了2天没问题。。

谢谢大家!多支持

qq1530202157 -1 赞一个!

网友A:
这里maind信号工作电压为1.9v,显然PQ12不会完全饱和导通输出5V电压,即这个N沟道MOS管G级导通电压值应该在13V左右。

网友B:
意思就是说,搞电容 搞北,搞南,最后是因为这个 三极管,TMD 放电不足至 硬盘不工作,导致的问题。  好奇葩啊,我是修不好,最多修到NEC电容

网友:
发帖最低建议加权限70

网友:
换的东西好多

网友:
太难搞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机器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maind信号工作电压为1.9v,显然PQ12不会完全饱和导通输出5V电压,即这个N沟道MOS管G级导通电压值应该在 ...

正确,换这个之后就是1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说,搞电容 搞北,搞南,最后是因为这个 三极管,TMD 放电不足至 硬盘不工作,导致的问题。  好奇 ...

呵呵,最后还是给修了

网友:
故障我没看清楚,不过看到很多啪啪,我就加分了,

网友:
蓝屏测量硬盘的供电,神一样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刚刚好我也有一台
我还真没有想过是硬盘供电问题,但是现在我把CPU大电容换了不亮机了,然后做了显卡现在也不亮,求BIOS中

网友:
这么说这机子原先就有二个故障,开始总绕着第一个故障转圈了

网友:
这故障也是难搞,楼主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修了一个月~我也是醉了!!!不过硬盘这问题,也是后来出现的。。

网友:
呵呵  问题复杂

网友:
好像还有好多掉电的也是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真是神技啊,修了这么多的地方还真的给修好了。如果还修不好是不是让客户考虑换板啊。呵呵。

网友:
不能说修了一个月吧 是你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抓紧修

供电引起 还好入手点是硬盘供电  否则也许会查一端时间了

网友:
这里确实以后要注意了 大电容我一般换4个330

网友:
硬盘供电这里查起简直就是刺中要害一针见血啊,哎想都想不到

网友C:
这种问题确实不太好查我一般很难想到硬盘供电这块,不过楼主一般装330电容都是装6个你才装5个有点少呀

网友:
超级有耐心的客户都被你逼的发飙了

网友:
修机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网友:
这机器两个毛病确实麻烦点

网友:
这种故障就是不好下手,直接不认硬盘就有方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确实不太好查我一般很难想到硬盘供电这块,不过楼主一般装330电容都是装6个你才装5个有点少呀

还有几个是470
其实装4个330就ok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奇葩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换这么多东西没有把故障扩大。能做到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是 整机二级电压  没完全转换出来 ,导致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不稳定 ,所以 导致  你时开始而不能开  吧

网友:
哈哈哈,我修了一个星期,问题是不出集显供电,tmd论坛里面的案例都不符合,结果是集显供电芯片那边一个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还有就是这款机器的时序有点不一样,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客户等你的机器等了一个月,那也是挺有耐心的

网友:
复杂的问题啊,多看看你们的维修思路,下次遇见了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几个是470
其实装4个330就ok了

我通常都是换6个330

网友:
这个机两个通病,一个是大电容,一个就是CPU风扇地下断线造成转换电压不正常。还有一个是开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