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400W电源的奇怪问题,有谁碰到过呢

楼主(2015-07-24):
这个电源接通电源后,然后开启开关,需要等5秒才能启动,但是启动后使用都是正常的,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有这个5VSB电压是2.7V,算是在电源里面是比较低的了。

网友:
5Vsb只有2.7V不正常哦。

网友:
难道此电源有开关延时功能啊

网友:
电压偏低,说明里面有问题,但问题又不大,还么有到无法使用的程度

网友:
电源某一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拆开看看 有明显的电容鼓包没

网友:
  赞同4楼分析思路

网友:
估计是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5VSB只有2.7V   肯定不对 。查下反馈。

网友:
觉得也是电容鼓包的问题,漏电了,

网友:
直接把5VSB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5VSB 电压低有问题,先把其电容换掉...............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以后遇见同种问题也不至于没头没脑

网友:
直接换电容............

网友:
赞同4楼分析!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
5VSB电压是2.7V,这个电源能正常工作??
你可能量错了

网友:
电压偏低

网友:
估计待机电路电容有问题吧,建议认真检查一下各电容先

网友:
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容爆的

网友:
楼主先换掉5VSB的电容,不行再查反馈回路,.........

网友:
觉得也是电容鼓包的问题,漏电了,直接把5VSB的电容换掉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大哥都说得很清楚了。换电容吧,不过猜测这电容表面无什么鼓包的痕迹,因为你说过要过个几分钟才能正常开机,就是这个电容它的容量变了所以才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长城 好像是3.6V 抵过这个就不能启动电源了

网友:
+5VSB只有2.7V肯定不正常,这是无容置疑的,应先把它修下来。
从5秒后又能正常,可以看到元件硬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性能下降引起的,不好量出来,换新某个元件最直接。